液晶显示器开关管7n65c怎么替换?

楼主(2012-04-07):
去电子城找了很久都没有65c的只有7n60c和7n80c的 问问高手 要买什么样的? 还有开关管的替换元器件要怎么选?

网友:
基本上7N60 7N65 7N80都一样用的 在液晶上  我还用过7N60代9N的     只要管子一样大小 都可以的   要是
我目前只要是9N以下的我用7N60统杀
10N的最好用10N的 这种很少见的在液晶上
不过我还没买过7N65的

网友A:
三色代工的机子,开关管是7N65C的  那如果是用7N60C代用  电压是不是会不够?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她60c和65c的差别  我还是新手呢

网友B:
7N65代表电流7A,耐压6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色代工的机子,开关管是7N65C的  那如果是用7N60C代用  电压是不是会不够?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她60c和 ...

N前面的是允许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值吧
  N后面的是耐压   如7N60 他的参数就是7安600伏
我上面不是说了7N60在液晶上大多能代其他的  就是10N的我没代过 没有的也可代的
理论上也可以代10N的在液晶上  要不是显示用的 有的能有的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7N65代表电流7A,耐压650V。

非常感谢  那是不是我用7N80C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当然可行,不过还应注意一下频率参数,相差不要太多就行。

网友:
7N80C百分百是可能用的

网友:
去电子城了,你可以问卖家的呀,一般都会有电子手册查的
60代65完全可以的

网友:
用k1416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全用2645

网友:
一般从液晶电源板上拆下的能用代用的。没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