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好坏怎样可以判断出来呢?

楼主(2012-04-07):
光耦的好坏怎样可以判断出来呢?请各位高手指教,可以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出来吗,

网友:
欧姆档量出来不完全准确,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尝试测量压降

网友:
根据光耦的反馈原理,用电流表测下就行了。

网友:
光耦1  2脚是发光二极管  3  4脚相当于光敏管   要想测量用两块万用表   指针表电阻档接3 4脚   数字表二极管档接1 2脚  测量1 2脚  指针表有偏转 说明光耦基本正常 否则坏了  当然如果是光耦性能不良只有代换。

网友(点评):
大致能测出来

网友: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1-2脚的阻值是750欧左右,调换表笔没反应,请问此光耦是否正常,(全新件)

网友:
解释的还不是很清楚 。

网友:
这样只能反映出发射端正常了 像大板那样做再测下接受端好否就能确定

网友:
按版主的测试了下真的可以。

网友:
小白同问,期待详细的解答。
一般都是在其他废电源上拆下来代换的。

网友A:
高手是这样测量的:
光耦的测量必须简单适用才行,我多年来都是用此方法,从不失手 。把万用表打在10K档,量1,2脚时反向量,电阻是无穷大,别急!对光耦哈一口气,如指针摆动不稳,杀无赦 ,3,4脚如法炮制,简单否?
哈气的原理大家对光耦哈气测量原理搞不清,可以理解 ,大家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光耦硬坏(击穿,开路)的用表很容易量出来,但对于“爬弧”(我的术语),非哈气莫属。大家对按键漏电不陌生,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坏按键,在它们的脚之间都有一些黑亮的闪状纹,我称它为“爬弧”,三极管,光耦都有这种情况。往往用烙铁一焊,这些零件一个个都是好得很,哈气的湿度让它们显原型 :lol (10K档)。对于三极管NPN型为例,黑表笔接C极,红笔接E,此时是反偏,哈一口气,长长的,表针如不稳摆动,表示此管不能用。
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是这样测量的:
光耦的测量必须简单适用才行,我多年来都是用此方法,从不失手 。把万用表打在10K ...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方法,回头试试看,一般都是用两表法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是这样测量的:
光耦的测量必须简单适用才行,我多年来都是用此方法,从不失手 。把万用表打在10K ...

兄弟,你的方法真能做到“从不失手”吗?我极度怀疑,光耦内部光电三极管或可控硅开路是很常见,你的方法测不出这个问题。
我以前都是采用和张定文版主一样的方法,也曾用CR2032电池串联一个电阻代替其中接1、2脚的万用表,至目前为止,没有误判的。但这个方法稍显麻烦,现在我用专门的仪器来测光耦,成本提高了,好处是过程比较简洁了。
你关于哈气一说,我是第一次听说,觉得有一定道理,对判断隐含漏电有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方法真能做到“从不失手”吗?我极度怀疑,光耦内部光电三极管或可控硅开路是很常见,你的方法 ...

多谢指教,这个方法是一位工程师教我的,我也不太明白,想和大家一块讨论

网友:
光耦的漏点可以这么搞,头回听说了,有机会试试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