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遭老鼠尿(屎)

楼主(2012-04-07):
如题所示:
      如何清理?如何清洗?鄙人发现时间长了,PCB上的元器件焊接点会成绿色状态(被腐蚀了!)。
求指教!!

网友:
先把残留的刷掉,用纯净水多洗几遍,然后在用酒精,刷,直到刷干净了,刷上焊油重新加焊下。一定要刷干净,要不那个味啊,哎。。。。。。。。。。。。。。。

网友:
哈哈,你这运气好到不行啊,哈哈哈哈

网友:
我同学的机子光驱位少个挡板,也被老鼠光顾了一下,在IO芯片上了个大号,发现的时候IO的接脚已经起了铜绿,十多个脚已经脱焊。。。。。老鼠尿腐蚀性很强的说

网友:
老鼠进去安家了啊。

网友:
我这么没看见图啊!!!

网友:
楼上可是重口味

网友:
也遇到过一个新装的机子,半个月后说上不了网了,上门查看,网卡无法识别了,以为网卡坏了。打开机箱一看,网片芯片上有“水”,摸摸看,什么味儿嘛?老鼠尿……,拆板,用酒精清洗,吹干,装机,一切正常。
机箱上了大洞都要堵好啊(显卡位挡片未装)……教训!
比较脏的板子,我一般是热水加洗洁精嘻唰唰的,然后自来水冲干净,烤火炉烘干,比较老土。
但是昨天意外的收获……一片精英主板,AMD 4600+CPU,以前是CPU坏,连板一起换下来的。昨天闲来没事儿,拆了板子和CPU,一起丢盆里洗干净了,烤干(烤太久了,拿的时候差点把手烫到),自然冷却后,装上U,上诊断卡,居然跑码了,上内存条,亮了,神奇了,上次换的时候确定是CPU已经挂了的,不解了……

网友:
哈哈 笑死我了

网友:
纯净水+洗洁精 用刷子刷干净 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