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贴片钽电容的代换。

楼主(2012-04-07):
G430主板上有一钽电容损坏了。请各位帮帮忙看下如何代换,手头没有这样的电容。如下图

上面是330下面是07606d请问这个电容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它是在cpu旁边的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330UF 你说怎么代换??

网友:
维修店里不是以堆么。随便角落里翻个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里是电脑维修店吗         代码一样   体积差不多就行

网友:
呵呵呵 问的好

网友:
晕,330电容很多的,随便找啊

网友:
只要330UF就可以了     容量稍微大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找330的直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三片料板上就有二片有吧。。。

网友:
这种电容料板上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
{:soso__3943448463613330755_3:}难道你只会测量法 ,不会替换法{:soso__4928427263314315934_1:}

网友:
可以选择容量比他大的!最好一样,比如华硕板子上我们看到那种黄色的钽电容,有标337是吧。

网友:
这个还要问啊,找一样的

网友:
这个你看看电压 多少,一般主板上的电压,也就是用这种电容的地方的电压不会超过3.3.v的,19v保护隔离用的电容都是那种黄色的陶瓷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很好找的,找个330uf的代替就行了。

网友:
不可能是没料板吧

网友:
330uf电容给换上即可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么?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是的,替换最好,

网友:
找到了220uf可以吗?它是在cpu边上的一个电容换不好留下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A:
楼主第一次修本子吧

网友:
呵呵,找一样的换。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电容把,找个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修本子吧

楼主如果第一次修本应该不会就这么顺利找到电容坏的

网友:
从别的板子  相应的电路中拆一下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这种好找的,330很多的

网友:
随便找一个  330的  都可以

网友:
只要330UF就可以了
多的是 cpu旁边

网友:
呵呵 比我要差 我只会换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比较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第一次修本应该不会就这么顺利找到电容坏的

我之前修的都不算,这次这个才是笔记本维修,把一个掉电的机子修好了。之后由于屏挂了,然后接上挂的屏造成了短路,结果越修短路越多,我就不得不找电路图了,通过在论坛看仁宝点火电路,还有B+短路的学习,又体会到了“烧机大法”的妙用,所以这个本马上就修好了我正进件呢。这个本的修复让我对笔记本维修有了入门。以后就会很顺利了。因为它让我学习了好多东西,手头没有料板,台式机主板倒是不少。问题有些幼稚不过谁学习都会有个过程,希望大家不要取笑。

网友:
换个330的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
谢谢各位了找到该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