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78-la

楼主(2012-04-07):
一台hp pavilion a6000 ,amd 4核cpu,m2n78-la的主板。机器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几分钟后死机或者假死(鼠标能动,其他无反应),重启认不到硬盘,断电放会又能认到硬盘,不接硬盘进pe机器正常。电源,内存,硬盘,cpu,硬盘数据线都做过替换测试,故障依旧,判断应该是主板问题,板子是单桥,担心有虚焊,加焊重新植球还是老样子,好吧,不修了,淘宝发块板子,上机一试竟然还是几分钟后死机,重启不认硬盘彻底没思路了,甚至怀疑是不是主板问题,走过路过的兄弟给出出主意。

网友:
n78的板坏的最多的就是单桥啊,而且桥发烫很严重,我之前修n78的板,大部分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A:
桥是很烫,个人感觉桥的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就不识别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是很烫,个人感觉桥的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就不识别硬盘了。

所以最好改装下散热器啊,这样效果可能好点

网友B:
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发给我,我来修,我这里是主要修品牌机的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发给我,我来修,我这里是主要修品牌机的主板的

明天加个风扇试试,不行就算了,如果客户不要,板子可以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个桥的板网上买的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一般不修了,以前也在网上买过桥,两个没一个好的

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最让我郁闷的是两个板一个故障,有点中大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