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G43T修复一例

楼主(2012-04-07):
今天收到一块客户送过来的主板:型号是Intel G43T.一开始上电,CPU风扇就转很快,而且声音很响!诊断卡没有显示!屏幕不显!问客户之前风扇会不会很快很响!客户说不会!根据判断CPU 风扇由IO控制!怀疑I/O坏!换块I/O风扇就好了!希望有碰到这个问题的人借鉴!

网友:
嗯  不错  呵呵 小子 脑子挺好使 。。。。。。。。。。。。

网友:
听风扇转的快,就知IO坏,

网友:
所有的供电都不用查,直接秒杀IO,楼主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以后遇到可以考虑IO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是敏捷啊,直接杀IO,猛!什么都不查就干 服了

那不能這麼說的 人家LZ是屬於經驗派的

网友:
哪有这样的理论。第一回听到哦。

网友:
我认为转得快的原因是不跑码导致的,而导致不跑码的原因又是IO问题的。转速快=不跑码,不跑码=IO坏,所:转速快=IO坏,理解上的巧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理论上的巧合吧!都没有跑吗。各元器件出故障的机率都有的!

网友:
刚开始接触维修,不好意思,瞎猫碰到死老鼠!让各位大师见笑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INTEL 很少坏IO 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脑子真灵,好经验

网友:
以前在一些资料上看过换错IO导致风扇不能转,现在算见到实例了。以后风扇狂转兼不跑码的看来要杀IO了

网友:
张见识了,从来只见过风扇转的慢得还没听说过转的快的,呵呵

网友:
怎么风扇归io管呢?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