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上cpu12v接地,不上cpu,12v正常

楼主(2012-04-07):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PL2-E的主板,闪一下就灭了,断电,一测,12v接地,把cpu拿掉后,再测,12v正常,请问是cpu电路有问题还是cpu有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其中有一个MOS管没看到,所以没拆,换上了,好,但cpu温度很烫,

网友:
上下管测一下,还有供电芯片贴片电容器

网友:
跑一下12都到了哪里

网友:
你上CPU量的????行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其中有一个MOS管没看到,所以没拆,换上了,好,但cpu温度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