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l494的12脚电压过低怎么办

楼主(2012-04-07):
全汉的68pd电源不启动,绿线和待机电压1V多。换了tl494之后电压上来了可还是不启动,拆了一个好的测tl494的12脚有35V,坏的这个只有21V。检测到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偏低,不知道如何下手、求教高手。
电源

网友:
12脚的电压只要大于16V 就行了。待机电压不符,那就查辅助电源不符工作是否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