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摄像头(USB)的

楼主(2012-04-07):
摄像头电压过高(不小心给它通了12V)一下就没反应了,不过那个照明的灯还有时亮下,估计内部什么元件烧坏了吧。拆开来看了下,里面有个芯片6206K 9946/33(样子像1117 估计作用也差不多),有输入5V没输出了。谁有这个6206K的资料给说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呵呵,太不小心了 !

网友:
用两个1N4007串联来代替它就可以了

网友:
没修过摄像头,你修好了发上了看看

网友:
刚才在一个IC网上找到了一句话:供应662K/6206K/65Z5--3.3V稳压LDO……

网友:
没修过,修好了,传上来看看

网友:
修好了,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还没修好呢,大家帮忙找下那个6206K的资料,等下我传下那个图片

网友:
那个芯片的图

网友:
主芯片也烧坏了,没修的价值了不修了。谢谢大家的跟帖

网友:
主芯片 烧坏了?

网友:
坏的那个6206k,我测了一下那个好的 是接入5V输出3.3V 我就用一个1117输出3.3V的代替了下,通电后主芯片非常热短路了,主芯片应该是之前烧坏的吧。找不到芯片 算了不修了。以后找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