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长城180pe小电源,lm339周边相关电压问题

楼主(2012-04-07):
494过压保护了,494的4脚绿线短接后有4.96v。断开了494的4脚到339的连接,绿线短接后能启动,输出端各电压正常(3.3v、5v、12v、-5v、-12、灰线5v都有)。
我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影响电压高了,现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连接的情况下,绿线短接后,测得339的2脚电压4.9v(待机0v),4脚0.1v左右(待机0.9v),5脚4.8v。

我是这样分析的,5脚电压高于4脚----》2脚输出高电平,2脚电压高所以494的4脚电压就高。但是339的5脚高电平是哪来的呢,12v到339的5脚有个二极管,二极管前只有0.1v。断开5脚到Q8 C1815的二极管,5脚电压达到了6.0v。
求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哪。

补充内容 (2012-4-8 12:49):
找了个航嘉的电源拆开来测,339的2、5脚的电压是4.8v,4、6、8、10的电压要高些2.几v,这几个电压等下去测电阻

补充内容 (2012-4-13 03:13):
已经解决,只是将339拆下,重新焊上。推断是339 5脚虚焊。绿线接地时:5脚有轻微的接触不良,引起电压波动,然后339保护动作,最后的结果是339 2脚输出高电平。用数字表测339 5脚电压就会产生这个结果

网友:
到坛里去找个339正常工作时的各脚电压值表(触发前后)对照一下。

网友A:
查下IC各脚电压,待机和触发后的电压~!有条件可以换IC试试~!

网友:
就是2脚、5脚电压不正常,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论坛里面找了两个,一个没看懂(针脚数标错了,和494标的一样,另外一个电压都不一样)

自己拆了一个电源来测339各脚电压,2、5脚电压是4.8v左右,c1815那也差不多4.8v,只有4、6、8这几个脚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IC各脚电压,待机和触发后的电压~!有条件可以换IC试试~!

从好电源上拆了一个来换上了的,不知道是不是又烧坏了

网友:
把494,9、11脚出来的那两个三极管分别代换下试试。

网友B:
不知楼主是怎样知道494过压保护了,是你测494芯片的脚位电压还是通电测输出电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是通电测出来的,那三个电压都一样的过压吗?还是单一个电压过高?楼主的说明不清楚,容易混乱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是怎样知道494过压保护了,是你测494芯片的脚位电压还是通电测输出电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是通电测 ...

494的4脚待机为0v,短接绿线后为4.8v,而且短接494的4脚接地不能启动。只有断开494的4脚与339的连接才能启动。

弄错了,494的4脚待机还是4.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94的4脚待机为0v,短接绿线后为4.8v,而且短接494的4脚接地不能启动。只有断开494的4脚与339的连接才能 ...

,我是问你是怎样判断故障的,根据什么情况。方向错了,方法对了也白搞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1942-1-1.html
这里的各脚电压参数,339的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是怎样判断故障的,根据什么情况。方向错了,方法对了也白搞

现在已经发现方向错了。
为什么要断开494也339的连接才能启动呢,我把二极管那断开,短接绿线就能启动.
这下发现339周边没啥问题,转回494去找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发现方向错了。
为什么要断开494也339的连接才能启动呢,我把二极管那断开,短接绿线就能启动.
...

楼主你断开二极管和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连接有什么分别?(以前测的) LM339的2脚待机0.09V(启动开机0.09V)  、5脚待机0.01V(开机0.93V)才会正常拉低494的4脚电压在0V左右,494才可以正常在8、11输出。而339的2、5脚电压高是因为后级输出或339的电路有故障引发,楼主不要再错多一次方向了

网友D:
         呵呵,我修了和电源和你得一样,后来短接494 4脚到地。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量。量到3.3v电路有问题,量了是4.5v。后来查3.3v稳压部分,查出是tl431出到那个pnp三极管4148 ce短路了。c基到3.3v的电阻变大了,到了1k欧了。后来换后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修了和电源和你得一样,后来短接494 4脚到地。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量。量到3.3v电路有问题 ...

我的是494 4脚短接都不启动,得断开。断开后一切电压正常

网友:
  估计也是那路电压高了,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断开二极管和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连接有什么分别?(以前测的) LM339的2脚待机0.09V(启动开 ...

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2脚的二极管前:494的4脚待机4.8v,绿线接地4.8v
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2脚的二极管后:494的4脚待机4.8v,绿线接地0.02v,测红线、黄线、橙线、蓝线、灰线电压都正常。

老大,就是这样的故障现象
我的分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extr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2脚的二极管前:494的4脚待机4.8v,绿线接地4.8v
断开494的4脚到339的2脚的二极管后 ...

兄弟,到了理论分析也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方法了,“代换法”,把后级输出的元件一个一个地换新,换到339的5、2脚电压降下来为止(看图纸、找资料用去的时间比直接换元件的时间要多几倍了,再这样下去要学习练技术也不合算了),回头再分析也可以呀

还是得动手换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到了理论分析也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方法了,“代换法”,把后级输出的元件一个一个地换新, ...

谢谢老大指点,果然得换。我看339的电压不顺眼,怕有问题,换了个新lm339,导通494的4脚到339的2脚的二极管不跳闸了,修好了。
为了判断原lm339是否损坏,我又换了回去,也没问题,绿线接地能启动了。说明339没坏。就只剩下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