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可以宣布南桥over了吗?

楼主(2012-04-08):
最近自己在自学维修,翻出朋友以前坏了的一块梅捷i5g41-l,据说是使用过程中被小孩碰到了电源插头一下子断电了,然后再也开不了机了(不触发),我拿到外面维修点被他搞了两天给我答复就是可能烧了南桥,我拿回来看了下,他也就动了1117旁边那两个电容,由于本人纯小白也是刚开始学,也就只能随便测测供电什么的,其他故障还没发现,就是3.3vsb对地短路,插上atx电源后1117马上发烫烫手(图中的两个电容被我拆了),其他南桥,网卡,io都没有发热现象,由于1117一接上atx就烫的厉害,我现在还不敢给主板强制加电,这个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南桥烧了吗?,要是烧了我就用它学习算了

网友(点评):
拆网卡,I/O看看,

网友(点评):
南桥烧了 我上次一块板 也是这个1117发烫 我查了很久找不出短路 送到专业修板那里也是说南桥少了。看看南桥上有烧的痕迹没??

网友A:
你应该把南桥的散片取下来,在待机状态下摸下南桥烫不烫啊!!打下USB两条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B:
网卡下了在说吧。

虽然 不是很确定 但这也就是 司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不一定的。有种网卡芯片短路摸不到发热的。最好是打芯片拆下来看看。如果拆了1117还发热都可以断定是南桥坏的了。

网友:
打下USB两条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不同的板子好象不一样。一般在200欧左右就成,反正不能是0或者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卡下了在说吧。

为何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 ?..................

因为网卡待机供电也是3VSB.所以前提要拆网卡来判断是桥坏还是网卡坏..

网友:
一般在200欧左右就成,反正不能是0或者无穷大

网友E:
只有把网卡芯片下,再判断哈

网友:
你找下图纸  挨个电路断开试  一般也就是桥 网卡等 烧机

网友:
打USB组织拆网卡

网友:
把南桥拆下来量。

网友:
楼主说了这板是被小孩碰到电源头 断电造成的不触发,跟拆网卡不用一回事吧? 这种情况是南桥居多罗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先把电容上起在换个1117看短路不呢,但希望不大  就你说那么出现故障的一般都是把南桥烧坏了

网友:
要把哪里短路排出来。3VSB无非就是网卡,IO,南桥,挨个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先把电容上起在换个1117看短路不呢,但希望不大  就你说那么出现故障的一般都是把南桥烧坏了

没卸电容的时候就已经是短路的了,那时是1117和两个电容都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南桥的散片取下来,在待机状态下摸下南桥烫不烫啊!!打下USB两条数据线的阻值!!

待机状态下不热,用蜂鸣档测USB数据线对地有400多的数值,并且USB接口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把网卡芯片下,再判断哈

啊,穷比刚开始自学还没买热风焊台啊,悲催

网友:
这么悲催 烙铁有没有啊

网友:
SB要是不烫,排除SB3。3V去的地方,一个个拆

网友:
3.3对地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usb的阻值看一下十多少,短路的话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量一下 usb的阻值正常不  ?

网友:
不一定,看3.3的待机去了哪里,都要查,可以用烧机发

网友:
加3.3V到1117中间脚。烧机,哪里温度高,哪里坏。

网友:
你打一下 PCI的A14脚是否短路不  如果短路或阻值比较底拆网卡   如果还不行 用那个假负载打一下PCI阻值 或打一下USB中间两跟针的线是否一样 如果不同基本可以确定是南桥坏

网友:
按饼哥说的  先打值   后拆网卡  串口芯片  慢慢来吧

网友:
吖的,俺豁出去了,买热风qiang回来、、、

网友G:
下了网卡和1117在测1117中间脚是不是对地短路

穷比木有风qiang啊,过两天才买,用电烙铁拆实在是无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了网卡和1117在测1117中间脚是不是对地短路

面包会有滴     牛奶也会有滴

网友:
我也修过一样的班,也是1117,做过桥,是南北桥IO合一的!通电不开机,1117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网卡待机供电也是3VSB.所以前提要拆网卡来判断是桥坏还是网卡坏..

谢谢谢谢, 又涨知识了,  我以前也记得网卡是3V供电, 但是一看他的问题就把网卡给忽略了,

网友:
网卡,IO 1394,南桥,都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