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04-08):
如图 显卡核心供电,是由APL1581第三脚产生的,通电后测得,APL1581 第5脚 有3。3V  第4脚1。47 V  第3脚只有,0。5V 。 1和2脚也在,0。2V 左右,对于这个 1581 不太熟悉,请问,那各师兄 哪个脚是控制极呀,还有,显卡核心供电,是不是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是,是不是,也有一个开启的EN信号,这个EN启信号,又是由哪个发出来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ISL6534)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应该有一块IC,如RT。。。

网友:
这是什么显卡,好像很久的卡,楼主拍张全图或型号

网友:
这种好像是AGP的显卡来吧。我以前也碰到过,解决不了。

网友:
这卡是本本上的吧,台式机的没见过这么复杂的?

网友:
管子换下试试

网友:
跟这个管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低端的卡!是AGP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