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没有声音

楼主(2012-04-08):
IBM t60声卡可以任到但是没有声音,功放用的是MAX8770ce,测功放的输入端有声音,但是功放就是没有输出,请各位高手指教。
没有声音

网友:
碰到很多,自己修完机器装上没有声音,驱动还有右下角的管理图标都在,放歌也有进度在走,后来只是键盘的声音控制那调高就OK,键盘坏了,总是静音状态的也有
反对楼主:
3.0
pinggyuan
不好意思,点错了。

网友:
如果功放供电正常,只能换功放试试了,如果是静音老喇叭的图标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看看是不是喇叭静音了,喇叭也有开关

网友:
看看功放芯片的开启控制引脚

网友:
有可能是你把键盘上面的静音开关按了。

网友:
先软后硬 慢慢查

网友:
装驱动,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碰到很多,自己修完机器装上没有声音,驱动还有右下角的管理图标都在,放歌也有进度在走,后来只是键盘的声音控制那调高就OK,键盘坏了,总是静音状态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