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112投影

楼主(2012-04-08):
开机一会起白条,后再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们指点。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没图片,是不是白色亮带,DLP的机器一般出现亮带的只有DMD的问题可能性大些,你可以把DMD拆下来从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用一会黑屏,有时READY闪,不知道是不是灯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