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R1T竖线花屏

楼主(2012-04-08):
索尼PCG-5R1T竖线花屏已经做过ATI桥加焊过显存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很多加焊不行,换显卡就好的.你换一下显卡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SONY的做工比较好,显卡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不太明确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如果只是看你说    一般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