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正LED显示器指示灯一直亮绿色,其他一切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08):
收到的时候是不显示,测开关按键有问题,换按键以后就可以显示,按键也正常了

网友:
没人了嘛?

网友A:
有的显示器只有一个指示灯。

网友:
能用就行了
wxf

网友:
待机电压接到灯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显示器只有一个指示灯。

关闭的时候是闪烁的吧,那是正常的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指示灯坏了,换个指示灯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把线接错了或焊接时到开关脚的电压接到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线接错了或焊接时到开关脚的电压接到灯上了

可能吧,我对这没研究,主要这机以前被修过。昨天叫同行拿去先用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