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8水印去除`水印自定义

楼主(2012-04-08):
去除水印 勾选 Remove all watermark

点击Apply new settings 然后重启

如果需要自定义 不要勾选Remove all watermark,在编辑框内输入想要改的内容

点击Apply new settings 重启

恢复水印Restore default settings

网友:
win8  测试版 用过   还是 不习惯 啊

网友:
我用的是爱好者预览版~!还行把,有触摸版就好了~1

网友:
WIN8需要什么硬件配置?

网友:
32位挺好用的 64位感觉一般

网友:
win8在哪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