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不开机

楼主(2012-04-08):
客户送来一HP500机器,不开机,无摔无碰无进水,接电源电流停留720MA,拆机确认内存无问题,拆机,插电试机,启动正常!便怀疑板子有虚焊,把板子振了几振,再通电试机,启动正常!便把机器装好,试机正常!用软件煲机2小时,关机。过几个小时后,开机问题又出现了,拆机最小化试机,当把音量快捷键及无线快捷键按键板拆除,试机启动正常!检查按键板,量所有放电管及开关按钮均无漏电情况,把所有放电管拆除试机,启动不了。当时事多忙碌,便给客户说明,把按键板排线取下,钱交机。但问题还在哪,按钮没换 不知这问题是按键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解  没有看懂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都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网友:
大多都是主板的问题,也有另一种可能,要仔细测量和观察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这样你就交机了?等着返修吧。。。

网友:
都没解决好就收钱了,小心到时候返修要自己倒贴

网友:
问题找不住了。开机测两天。没事收钱。吧、、  然客户自己去长时间测试吧。。咱们没太多时间去测、、

网友:
呵呵  楼主自己都没搞懂
我们机器都看不着   怎么会懂了
愿主保佑你保修期内返修
这样大家才会弄个明白

网友:
按键 是不是 有短路

网友: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