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P5KPL-AM SE 不跑码

楼主(2012-04-08):
谁有修过这板子不跑码,共享下哈
华硕

网友:
不跑码的问题多了去了 先从最简单的查看主板有无电容怀孕 元器件明显烧坏 触摸看看这个元器件或芯片汤 在自己慢慢查电路吧
同意楼主:
4.2
反对楼主:
2.0
〆如痴﹏如醉乄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9-23):
a1301784aa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不是还有通病嘛?

网友(2012-04-08):
先查供电,后查时序

网友:
先来看看大手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先看一下CPURST出来了没 出来了在刷BIOS试试 测一下帧信号有没有跳变

网友:
现在变成 30 AB 循环跑码。。。怎么
回事啊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刷BIos,这个版都是通病,NB问题~!

网友:
刷过bios了 问题依旧 电压正常 就是30 AB循环跑码 下不去

网友:
你先查看一下电路有无元件烧坏或鼓包之类的,再查一下有无芯片虚焊之类的,这也有可能导致主板上电不跑码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 北桥电压看了没有?7120容易坏

网友A:
查三大供电 冲南桥 查时钟 慢慢来!

网友A:
不跑代码 先看复位没?

网友:
查有四大供电之后,上假负载测试灯 再测看有无PG和cpurst,有有了之后换cpu和内存,上内存假负载查一下各路信号是否正常 若都正常刷bios 不行就加焊北桥了!

网友:
先查查各路供电,不行刷BIOS,再不行就焊桥吧

网友:
lz啊 你的板子修好没呀? 我也遇到你这种问题了 我曰。。

网友:
你说详细些啊 要不没法回答的

网友:
本想参考下,怎么知道就说不跑马,别的没了!

网友(2012-09-22):
楼主后来有没修好呢,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这个ASUS P5KPL的主析,开机跑到AB就不动了

网友(2014-04-18):
这板子经手过几个,见过2个版本的。手里还有个新版的,网卡不好,还不发热。

网友:
没弄过,来学习

网友:
没有测试卡怎么跑码

网友:
我也有一块P5KPL-AM 电压都有了 BIOS也刷过几次 就是不跑码

网友(2015-04-10):
我现在手上有31块这样的主板 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2016-10-26):
好像822排阻坏的多
バ幸福De右岸
华硕822排阻是通病啦,见到华硕先把822大排阻换掉,会有意外惊喜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822排阻坏的多
华硕822排阻是通病啦,见到华硕先把822大排阻换掉,会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