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丁D-M945GC主板点不亮,跑14 C1 39 45 C1 C3 01 02 07后反复

楼主(2012-04-08):
丹丁D-M945GC主板点不亮,跑14 C1 39 45 C1 C3 01 02 07后反复

这是什么问题 以前开不起机  换南桥晶震可以开机就跑这个马了  它CPU座子也被客户搞坏了的换过  没换座子之前也是这样跑      换了还是一样  网上没这个主板的BIOS  我刷的冠盟945GC的还是一样的跑马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大家了  发表下看法~!

网友:
查一下时钟

网友:
NB虚寒,之前遇到过一次~!建议重值!

网友:
呵呵  谢谢你们了   已解决    I/O问题  换个就好了

网友:
换个IO就好了,07重启

网友:
我的就是跑C3,我也换一个试下.

网友:
哈哈是的,一般INTEL这 个问题就是BIOS问题和IO,AMD就是CPU和北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