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4-08):
我今天修了一块精英的主板,现象时3.3v的测试卡灯不亮,量了复位和时钟都没有,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需要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修所有的供电

网友:
精英版先压座,然后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这也有块ECS945的也是不跑码,没找到电路图,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