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子

楼主(2012-04-08):
华硕X81S,不开机,插上适配器,适配器上灯变暗,一闪一闪,拆开后发现C PU供电场管间一个类似贴片二极管的元件短路击穿,换了个贴片二极管OK,大家帮我看下这是贴片二极管还是贴片电容

网友:
板子上标的是C 吧  电容吧

网友:
巨汗,  电容都可以烧成这样。   太强大了。  膜拜。。

网友:
这是有正负极的  电容。。

网友:
电容!!

网友:
电容

网友:
有正负标示应该是电容。

网友:
麻的,我换了个贴片二极 管上,将二极管负极接原电容正极,二极管正极接电容另一极就是地,开机没问题,煲了一天没发现问题就让客户提提走了,

真强,那是电容
你那样接相当于没上东西一样
这样也行,牛
楼主这也行 这是电容啊
没导通=没接电容都不认识
只能说强大。。

网友:
这颗是19V的主供电滤波电容. 你需要在华硕上找同型号的才行.切记.

如果你在其它板上拆一只,很可能耐压只有6.3V  这样还会烧.

网友:
实在找不到同型号,你就不要装这只算了. 也能用.

网友:
不装没有关系的,呵呵。你装了管子,变成保护管了

网友:
那个是钽电容  容量一般是  330  或者  220

网友:
二极管接上等于没有用这个电容    应该会不稳定的。    你把二极管正负反过来接    你就开不开机了   哈哈

网友:
电容!二极管不会写+极吧!

网友:
楼主不看图,也不看板子上标号,应该经验丰富的很

网友:
能把这种大电容烧成这样,估计换了好的上去也管不了多久,主板一定还有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是外接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呵呵   无语
这种电容你也没有啊?
我晕

网友:
明显是电容,不过不上的话应该也可以,只希望你的客户,别玩的太久。。。

网友:
装二级管也行。。。。。

网友:
这是电容,换二极管的话,不是正面对正就没事,二极管负对正电不会损的。

网友:
以后这些元器件要注意识别,别把电阻换成电容,电容换电阻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很少修笔记本主板,没经验,真可怕呀

网友:
是电容啦...

网友:
这是19V主供电上的电容。这么明显的电容都不分不清,不过能收到钱是好样的。

网友:
这明明是电容啊!不过你用二极管那样装也没事的.

网友:
电容。难道你没有修过东芝吗?

网友:
多么明显的电容啊。  二极管很少有在元器件 标正负的

网友:
不的不输欧楼主居强悍

网友:
大哥应该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开玩笑呢吧 你烧掉的是电容换上个二极管能好吗?

网友:
电容,怎么换二级管

网友:
是电容,如果装上二极管肯定不能起机!

网友:
是电容吧,大哥啊,电容都能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