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i-x跑28。。。。求助

楼主(2012-04-08):
一开始是不跑码,发现北桥虚焊,加焊好之后就跑码了。一直循环d3跟28,但停在28时间长一点,不知道是哪里的。。一开始以为是内存,不插内存还是一样的跑,也不会报警。。供电,时钟。复位,总线都查了。。心烦。。
从华硕官网上下过bios。。刷过

网友:
把桥把了,从做哈!

网友:
桥植株吧!

网友:
拆下来重做要不就 重新换个 = =!

网友:
没有加焊好

网友:
从新植桥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重新植一边桥吧

网友:
谢谢大家。客户要求换板了。。。呵呵。。

网友:
从植下球啊         试下可能没做好

网友:
重新再加焊一遍,不行就重做或换一个桥!还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