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插上独显掉电

楼主(2012-04-0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A8J独显本子(GF-7300-B-N-A3),不上独立显卡时电流可以升到0.5A,各电压基本正常,CPU供电有1A。插上独显CPU电压没出来,电流为0.02上升到0.32掉电。显卡上的供电1.8V和1.05都正常。二极管档测量显卡板上的阻值也正常。请教下各位大师指点迷途

网友:
因为是月内返修机,如果设计到换显卡板客户不同意,到时要直接掏腰包出血本了,这显卡贵的狠

网友:
我才遇到的。
1.这个显卡版 200左右就可以搞定,不需要买芯片,二是,这个显存比较容易虚汗(bga)显卡的时候容易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哈,求解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貌似是相当高,我当时修了260,现在换显卡我就崩溃了,3楼的兄弟你是换显卡解决了吗?

网友:
显存什么的都加焊了

网友:
显卡重做了,4个显存都加焊了,蛋都快肿了

网友:
这很明显就是显卡问题了,只能找客户说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貌似是相当高

网友:
换个显卡版 保险。。

网友:
(((((插上喇叭  不上显卡  这机器会发出华硕的开机声音  如果正常的话))))))
如果你上显卡,掉电。问下客户怎么坏的。确认下、不就基本肯定了。。看核心有没有蹦角。附近吊件没。拿去故障和你修后一样吗。。不如不行发显卡吧。。。。。。

网友:
i不一定是显卡吧,不接会有开机声音的

网友:
应该  显卡 板 短路了  换个 显卡板试下

网友A:
这款机    显卡  还有  北桥好像也容易出问题的
不过你说插显卡就掉  明显是显卡板
哪用亏呢?   如果修不好就把之前收人家的钱退给人家算了
修不了也没办法啊   亏个人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    显卡  还有  北桥好像也容易出问题的
不过你说插显卡就掉  明显是显卡板
哪用亏呢?   如果 ...

是啊 修不好 你 把钱退给那个人 没必要给他 再保下去了

网友:
显卡 坏了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