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

楼主(2012-04-08):
大家好!本人收手上有联想R61集显(GM965),板上各电感电压都正常,电流0.7左右这停住了,BIOS刷过,北桥换了,感觉不过内存似的,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各同行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显卡做过没

网友:
显卡是集显的!!换过南北桥!!

网友(点评):
动不动就换南北桥,没问题也被你搞出问题来了。

网友:
查下图纸接 诊断卡 确定跑吗没有。在修。。。。吧。。。。。。。。。。。。。。。

网友:
代码 多少啊

网友:
拿跑码卡跑一下看代码是啥

网友:
不上内存看一下电流是不是和上内存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不跑CPU,是信号的问题,不好修呀!好好查吧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快点了。

网友:
  老大你的事 15.4的 还是 14.1 的啊 有BIOS给我发个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