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Y450 显卡 跑 A2 的故障,目前发现没人可以找到问题

楼主(2012-04-08):
有台Y450 开机诊断卡可以顺利的跑马, 直接到 49 52 A2,然后不动,外接也没有显示,

在各大论坛上找了很久此类的故障,发现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和思路,

所以在论坛上发帖,看有没高人能给出思路。

如果此贴超过500贴,还是没人给出答案,我将贴出我花了2天时间修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也想学习大家的维修思路来提升自己。

换过显卡 南桥 BIOS,没用,所以此类的回答没有用处。

网友:
呵,这里真热闹.
很少有时间上来看帖子,今天终于有时间来浏览一下,大概看了下,有几个问题,
一是大家想知道结果,楼主呢要等到五百楼放结果,
二是大家也对此问题说出了一些看法,显卡,南桥,BIOS,SMB/SPI/PCI线等云云.
三是楼主呢说认识的圈子找不到可以请教的人了,目前接五六家同行机器修.
我说下我的看法,
一,大家想知道结果这是人之常情,但放不放结果这要看楼主的心情,
二,楼主说了,显卡,南桥,BIOS就不要再提了,这个略过,
跑"A2",有同仁说SMB总线,这个不可能,此信号出问题跑个两三步,差的远了,有说SPI总线,这个差的就更远了,此信号出问题根本不跑,有说是PCI总线有问题,这个倒有些靠谱,有两种跑"A2",一种是有显,一种是没显,找个好板测的话跑"A2'应该到LOGO那,如果有显跑"A2",则PCI下挂的外设出问题引起档LOGO,常见.再说跑"A2"没显的,这个也就是大家首先想到先换显卡,有些好了,有些换不好.其实这个有好多是要换显存才能好的,也有是显卡信号线的电容会引起,也就是这个问题和显示这快关系大,对于楼主的维修故障点,我想不到是哪,我有一说一,因为我对于所见到的一般都能修好了.
三,这个怎么说呢,做人呢一般低调些好,这个世界总是人外有人啊.像楼主这样是属于很自信的那种,这个楼主不用往坏里想,

网友:
那你再说一次故障啊  迫不及待  谢谢

网友:
修这台机器的过程,我换了显卡 南桥 BIOS 显卡供电小板,特别感谢长治维修,你说的让我明白了很多,但那发帖人的帖子我以前确实没看到过,不然我也不会去发了。

虽然哗众取宠,但我学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就这点,值了。

对于那些人身攻击的人,我只能说,你没那资格和我那些东西,除非说你比我赚的钱多,维修的技术比我好。

网友(点评):
老兄不容易

网友(2012-07-06):
鄙视楼主
笑死我了,楼主真搞。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换板了
谁顶这个贴谁脑残,不要让抠门的家伙得逞
在论坛呆着么久了,就知道一味索取,连鸡巴个精华帖都舍不得贴,恶心,小人
这种垃圾吊胃口的帖子大家就不要顶了,不要被楼猪利用了
到500楼的话我去富士康跳楼
答案在此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4667-1-1.html
A2代码 检测键盘锁定 可能跟键盘 触摸板电路有关系

网友(2012-04-15):
那 下次同样的代码,你修一样的地方就能修好?

网友:
这种故障论坛是很普遍、但就是没有人细说下解决方案、让人很盲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462 这里有Y450 A2维修
个个人发贴都想档主这样打哑迷,论坛还有何意义?
这种贴,会有人顶到500贴?
不要把同行当敌人,当地外地的都一样,发个贴还怕当地的同行看到,这样都不用发贴了,至于吗?

网友:
楼主不厚道。。。正因为你这样才没人说

同意楼主: 4.1 反对楼主: 5.0
对极了
楼主很无聊..

网友(2012-05-25):
y450的这个问题,我以前讲过。

网友(2012-04-18):
谁顶这个贴谁脑残,不要让抠门的家伙得逞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主就说下你的思路吧,前几天也遇到这样故障的Y450。感激万分

网友:
我都说了,过了一定的贴,就放答案,因为我想学习别人的思路,正常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学到别人的思路

网友A:
都跑到A2了 快要亮机了吧,这机器挡显卡的倒是修过,A2的应该是南桥周边设备有关吧

网友:
晕了,  前些天, 也碰到Y450 跑A2 的。  死活搞不好。  基本上刷BIOS。 换显卡。  都试过。  电流跑的也好像正常。  就是不行。

网友:
楼主 , 分享下啊。      我也蛮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修好的。

网友B:
你很不厚道,跑A2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别以为你找出一个原因就能解决一切跑A2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说的 很好,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论坛还有 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跑到A2了 快要亮机了吧,这机器挡显卡的倒是修过,A2的应该是南桥周边设备有关吧

首先要谢谢你能回答我的问题,能否说明怎样具体的去判断这个问题的流程呢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可能网卡坏了吧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
维修过程中最难修的就是当机,因为我也不能很好的判断具体的故障点,都是要看当时维修的状况,所以很想学习别人的思路来提升自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够静心的看此贴的人,想必会有很好的收获。

维修本本》吕浩 -10 我真不知道改怎么说你、装大牌?呵呵、、、.

网友:
新手学习中,等楼主亮招,累积经验。

网友:
Y450的 我只知道要个小电感 容易坏  我只知道 会引起不亮 也不知道挡什么 代码

网友:
这个现象我会第一时间想到SPI总线,SMB总线以及PCI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很不厚道,跑A2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别以为你找出一个原因就能解决一切跑A2的问题

能解决这个A2,也就是说我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没有这个思路如何去解决问题。
当然我也承认,不是说这个思路就能解决其它的A2,至少我有几分把握。

举个例子。在2005年的时候,我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台维修SONY故障的部位,两个月后一个同行和我说,他修好嘞一台SONY和我一样的机型一样的故障,但不是我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错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同行所说的问题,然后笑了,归根结底,故障元件是一条线路上不同的两个部件的问题。

所以说,真正想学技术的人要思路,只想修机器的人要答案。

网友(2012-07-27):
自己说没炫   到头来还不是炫耀 小计俩别人又不是傻子

网友:
楼主就不公布答案了???

网友:
那我说说吧   有不正确的请指正   此机器修了不少   电流貌似跑过了就是不显示    可能是显卡   BIOS      这个机器的显卡如果真的坏了  那就直接换   一般BGA 搞不定的     以上两点查了还没好的话  就看看显卡供电的电源板上一个场馆的GS级是否连通了  是的话就直接更换

网友:
搞什么灰机呀,答案还不出来,有个一样的问题,还没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谢谢你能回答我的问题,能否说明怎样具体的去判断这个问题的流程呢

看来你也是换南桥好的,论坛有过这样的贴子,你可能没注意,我修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灯遇到了,在好好修一下

网友:
真正想学技术的人要思路,只想修机器的人要答案。 这句话 倒是 有道理!

网友C(2012-04-08):
本人从业进十年,但从来没参加过正规的维修培训,都是靠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也有很多机器修不出来,也是看了很多本论坛上的帖子,通过这些帖子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但最想知道的就是对于信号故障的判断,但这个想有深度的回答,很难。
所以想通过这个帖子来学习。绝对没有任何炫耀的成分。
如果可以让本地的同行看不到这个帖子,那我绝对会像其他人一样来详细的写明自己的维修过程。因为教会本地的同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好处

网友:
从业10年,为何难以大成?就是心境没有放开啊,,。。。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都是搞技术的,那么保守干嘛,本地怎么了,你们这些前辈总是这样,我是学徒公司同事也不愿多交流,以后我学会不会像你们这样的作风!!!
别人不交流经验给你 ,你能进步么,你要是个师傅带徒弟,肯定徒弟 要跑路的

网友:
我是新手,对这类问题不是很了解,等待解答,学习

网友:
重点检查USB 和PCI设备,声卡,网卡的总线

网友:
你到时说啊

网友:
不厚道啊,放出来大家讨论啊

网友:
你这是在考我们啊?怎么修的你直接说出来大家讨论就是了?干嘛要到500楼?

网友:
主楼你就直接修吧 大家就靠你了
不要换板

网友:
如果这个坛子里的人都不说自己的思路的话,我想楼让也学不到在这上面的东西,你的同行不给你说,你也不给他说,

网友:
去年上旬曾经在论坛发过专门更换IBM T61 G86-740-A2显卡的帖子,自认为比我看过的帖子都要好,我可以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发出后,发现也有同行采用我的方法来修此类的显卡,

所以心里那个悔啊,就别提了,如果可以,当初我绝对会删除自己的帖子。但这个帖子能到500楼,自然能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网友:
能感觉到楼主是有困难,可以理解,现在维修界做的很烂

网友:
我没指望过这里的同行能给我什么建议,大部分的同行什么水平,我心里清楚地很,我给五六家同行修他们修不好的机器,你信吗?

在南昌有一家修机器很好的,但他现在自己不修了,可惜。所以我找不到可以问的人,
如果我在网上发个求助的帖子,那帖子的含金量是多少?至少我发个在论坛上没人修出来过的问题,这样我也能真正的学到某些东西。

网友:
想到的楼主都已经否定了,不会是主板存在轻微漏电有关吧!

网友:
我挺支持和尊重楼主的意见
但是面对现实  我觉得现在修笔记本和当初修台式主板的情况一样
市场是越做越烂   现在搞维修谁不都说修笔记本
而且很多人只看表面  就是哪里价格低  哪里修  这是正常人的心理  反正也是能修好
没几个会考虑修得好不好   能用多久这个问题  反正做维修基本都给人保修1个月
面对现实   面对越来越烂的市场   我也坚持不了
也不知道如何去坚持.........
迷茫

网友:
想问你一下,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谢谢了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
只能对菜鸟难
真正修板子时间长的
这个问题肯定可以自己解决的啊

网友:
500楼真的不容易,还没到估计就锁了

网友D:
这机器有必要到500贴吗?USB供电相关或南桥外设,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有必要到500贴吗?USB供电相关或南桥外设,修过好几台了

我是请教别人维修这个问题的思路,笼统的说法网上一搜一大堆,有用吗?
我是修好了,但道理上还是有些不明白,我想求证原理和思路。
如果我直接说了故障,我能得到什么?有人会告诉我应该是怎样的步骤,怎样的思路去维修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这个问题至少在网上所有的论坛上,我没看到准确的答案,或者说是他们只是笼统的说明,没有人去说该怎样去修,OK?
USB供电和南桥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我也修了N多,OK

网友(点评):
什么玩意哦,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C:
再比如一个问题,AMD的机型开机不显,很多人拿到手上就加桥换CPU,不好的话板子也差不多了,知道怎样去修的人,大部分情况下,我两步就能判断故障,然后就开始维修,很少有修不好的,AMD的机型集中在HP的机器上。
因为我没有培训过,所以很多理论上和判断故障部位上存在缺陷,发这个帖子也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来解答自己的疑惑,普通的帖子没那么多人的注意。
我曾经请教过一些高手,但高手很多时候不会在意,只会给出笼统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比如一个问题,AMD的机型开机不显,很多人拿到手上就加桥换CPU,不好的话板子也差不多了,知道怎样去修的 ...

你需要什么思路?我想问你!一台电脑的软硬件全部工作流程你知道多少?最简单的Intel体系要CPU能进入工作状态需要什么条件?CPU工作后第一件事是进行什么动作?发出ADS是CPU工作的第几步?你能不能构思一条3个16位颗粒的内存出来点亮电脑?BIOS常驻内存的地址码是哪里?SPI的通信格式以及协议你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从业进十年,但从来没参加过正规的维修培训,都是靠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也有很多机器修不出来,也是 ...

楼主500贴的要求有点高
不过要是达到了你的要求
希望你发的帖子不会让大家失望
如果让大家失望了
我要是版主
绝对会封了你的ID

网友:
见过缺电压,大小写正常,跑码正常,前天修一台就是,缺少1.8VVS VGA 电压,居然跑码正常就是不亮,是G455,每个桥下面电容都量量看看,电感,仔细找看看,应是心片缺少工作条件,应该是VS电压有一路没送到。。我就在桥下找到有电容,电感电压为O缺电压的。。。

网友:
此机还未修过,不知道,等待答案

网友:
顶起来。想看下楼主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
本人很果断的刷完BIOS 还是如此故障  拆外设! 慢慢拆到不当原来的代码为止

网友:
哎,我还没有修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么牛啊  说一下大家分享下呗

网友:
按照目前看到的这些帖子,按照你们的维修方法,我也学到了很多,但按你们的方法,我只能说估计修不了,因为这个现象很特殊,只有修过的人才能明白,也这是因为修出来了,我也没办法解释。
按照44楼的方法来修我这台机器,没戏。

能修出这台机器的,一定很熟悉这台机型。我例外,修好这台机器也是有些偶然,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有修道过     是显卡的电源小板的有个供显卡的电压不正常   引起的    一般都拉低了。。。

网友:
说了,本机显卡周边正常。
如果这个问题,一个个的拆除南桥外挂PCI设备,BIOS就能好的,我想必会被口水淹死,此类问题早在IBM T40 PC卡芯片就常出的。

重点在于对这款代工主板的熟悉程度。这个问题按正常的思维没办法解释,但有两个品牌的机器故障可以用来参照这款Y450的故障,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修好的这台机器。

常规思路不适合这台机器。

网友:
你就使劲的装吧 不就是usb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27MHZ晶振有否起振?北桥打打AD阻值看看?

网友:
就是显卡电压不对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台。显卡1.8伏的供电没有,后面的显卡供电的小板上的一个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呵呵,我从来没有看见能超过500贴的

网友:
这个机正常跑马到A2就亮机了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
正在修一台  A2 故障的机 按大家说的  拆了所有外设  显卡也换了  bios也刷了  小板也弄了   还是一样跑A2 不亮机

网友:
随便搜索就有一个解决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7462

网友:
A2不能说对应哪,对电脑架构了解的都明白

网友:
我的A2是马上就亮的A2  不是内存的A2

网友:
用的什么代码卡啊?说一下,我也买一个去

网友:
别说500帖,我看200帖都难,论坛那些高人可能没有遇到A2的,说不定哪天就有同行发出来了,没多少多少帖的门槛。

网友:
是不是象61楼所说的?

网友:
楼主贴出你的你思路,后面的贴会更有意思,
因为你的贴好的话,加精的,各大高手吸引过来,讨论思路,才有意思,一味地求500贴,无意思,
只会徒增服务器的压力.

网友:
想要500贴,有意义吗

网友:
基于你说的情况 本人修到两台U口短路导致看似跑显卡的故障  不知道LZ有没有仔细检查

网友:
绕来绕去 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唉

网友:
很好的一个老板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

网友:
修过那个小板上显卡的SUS1。8V不正常场管问题。

网友:
你这样没必要了,

网友:
新手期待答案

网友:
楼主,现在的楼主大部分是水分,没有这样要求吧..

网友:
我也顶一下,看看能到500贴不。。。。

网友:
呵呵,来了解一下这里问题……

网友:
拆网卡看看,春天到了,打雷的季节呀

网友:
期待你的发表。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和显卡的供电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