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没的5VSB,求助!!!!

楼主(2012-04-08):
一电源没的5VSB,按照工作原理查,辅助供电的开关管脚上是有150V(两个大电容)!变压器上也是有的,但就是在变压器的另一边没的电压输出!查不到5VSB!变压器也没有断路!也没有发现有短路!
5VSB不是一通电就能产生?可不可能是开关管没有工作!
还没有没别的情况,开关管我取下来测了的发现不只一个有阻值了!型号BU5027A!!!
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在保险处串灯泡 地毯式检查待机部分元件。

网友(点评):
我把辅助供电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测了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异常现在!!!还有那里有可能!灯泡出串,一亮就灭正常!

网友(点评):
要不就只能换个开关管试试了,它是BU5027A 换什么可以,我测它,是红笔接G 黑笔接 D S 有两个500多的阻值其它方向没有!!!!

网友(点评):
对 待机部分没工作。重点检查电阻二极管

网友:
只修好几个电源,高手们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二个大电容?那电压好像不符,应该有280~300V的电压才对啊。请将5027A的各个引脚的电压告诉大家在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个大电容?那电压好像不符,应该有280~300V的电压才对啊。请将5027A的各个引脚的电压告诉大家在说吧。

5027A G150V, D测不出来它是连到变压器上面的,S150V
我测过好电源的上面有两个大电容的都是150V  那个5027A我取下来测的 红笔接G 黑接D S有500多的阻值 其它没有阻值! 辅助供电上的元件我也都测过了,电阻 二极管都是好的!!串灯泡上去测!但就是没的5VS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明里面和肯定有元件坏了!!就是说开关管没有工作条件!

我把辅助供电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测了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异常现在!!!还有那里有可能!

网友:
主要测辅助电源部分,包括Q3、Q4,镇流滤波D22等

网友(点评):
有个三极管C945 是好的,同比正常电源的测试

网友:
待机电源好修的,300V电正常就查启动电阻。

网友:
      量下g基,到热地的电压。看起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7A G150V, D测不出来它是连到变压器上面的,S150V
我测过好电源的上面有两个大电容的都是150V  那个 ...

楼主5027是NPN中功率三极管,耐压900V,3A,50W,何来G、D极?与三极管C3150参数相当可直接代换,但不可以拿场管代用哦

网友(点评):
习惯了,知道有两个阻值的是三极管,可能是软击穿,漏电!!!正在找代用的!谢谢!

网友:
那发射极的电阻是否正常?4.7欧姆左右的。集电极的电压是多少啊?正常时,应该有300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