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阻标记

楼主(2012-04-08):
IBMX40机器,换屏的时候没注意定义,现在上屏就掉电。发现主板有一个电阻,上面标记一个N,二极管量不通,欧姆档量是11.39KΩ。请问这个电阻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点评):
电阻标示为R

网友:
电阻不是标N吧?

网友:
看图纸的标注

网友:
哦,我下载一个图纸看看先

网友:
找个图再看吧

网友:
N后面应该还有字母 !

网友:
总结一下,这个不是保险电阻就是保险电感,在T40板上也找到了一个,量了下是个保险电阻。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