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星视界液晶电视电脑一体机故障思路和图纸有图片

楼主(2012-04-08):
原机故障原因是雷击,修复主电源和副电源。
目前观看电视功能正常,切换到PC功能屏幕显示‘无信号’,“U”和内存都正常,PG正常。
到此没有思路了,想请高手提示一下。
主板贴标是:945G (03)020504 中国制造 有图片

网友:
呵呵  可能是权限不够 看不到图片

补充内容 (2012-4-9 13:31):
已经修复 BIOS数据在七楼

网友A:
一般雷打的都是网卡部份坏了三

网友B:
查下网卡换个IO试试,雷击的机子网卡和南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雷打的都是网卡部份坏了三

谢谢
今天网卡检测过 损坏可能性不大 目前关键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PIC AGP-VGA定义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这款BIOS 故有好多问题都没有办法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网卡换个IO试试,雷击的机子网卡和南桥容易坏,

谢谢您
刚刚南桥代换过 故障不变(将换下的南桥安装到其它好的配机板上确认芯片是好的)
IO芯片IT8712F-S没有 问芯片IT8712F-S可不可以用IT8718F-S代换 看过两者电路图基本相同 没有代换过

网友:
故障排除
更换主板BIOS修复。(在此感谢一位维修同行的帮助)
将这款主板BIOS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