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O-M190PW01液晶屏白屏求方案

楼主(2012-04-08):
     AUO-M190PW01液晶屏开机白屏,用通用驱动板点屏也如此,确定屏电路坏,经测量液晶屏电压输入5.0V正常,测量VGH/VGL输出均为0V。电源芯片为MXA1518BE。更换同型号的MXA1518BE芯片后故障依旧。现上图并将VGH/VGL回路各点电压上传,第一次修屏,不怎么懂屏的原理。。。。。。。。请高手们指点并提供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请版主多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第1.先把板子洗干净了先. 重焊1518 第2 断开负载.看电压起不起来 拿12V的AVDD来举例.断开电阻R100.别的..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先把板子洗干净了先. 重焊1518 第2 断开负载.看电压起不起来 拿12V的AVDD来举例.断开电阻R100.别的..你 ...

已按你的两种方案尝试,结果一样。。。。。。。谢谢

网友:
继续求解中。。。。。。欢迎高手们跟帖。先谢谢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因为1117-3.3损坏,只有1.25V输出,更换备管后OK。谢谢6楼兄弟的点拨与图片参数。。。。。。。。以后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换上的芯片还是坏的!
具体电压我刚上传了一份实测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问题已解决,原因为1117-3.3损坏,只有1.25V输出,更换备管后OK。谢谢6楼兄弟的点拨与图片参数。。。。。。。。以后多学习

网友:
呵呵这是逻辑板最起码的电压否则你懂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