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NF芯片焊接交流

楼主(2012-04-08):
新买回来的IC,先用刀片在每个焊点上轻轻刮一下,这样做的目的是除去焊点上的氧化屋,然后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加点少量的锡,(烙铁最好用马蹄开型的,有的刀型太占位置了)IC这里就处理好了,然后把主板上的IC取下来,清理焊盘.涂上少量助焊剂,先将IC放在板上,(注意IC的方向),用风抢旋转加热.(要用好点的风抢,要不然IC会吹爆的),等IC上的锡到熔点时,用镊子轻轻动一下IC,这样IC就会自动归位,等IC动了,就不会风抢吹了,等IC稍降温下,涂少量助焊剂,在用烙铁加锡,这虽然不是很好的方法,是我多年经验,成功率达90%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看到今天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写出来跟大家交流下,你自己可以动手试试.同意的要加分哦...

网友:
基本上的流程就是这样的,都不知道做了N年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我也是吹的,但是没用烙铁焊。

网友:
用烙铁容没用的   直接用风枪 没必要用烙铁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烙铁补下最好,有时接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