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网卡认到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2-04-08):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D600。据客户反应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忽然就用不了。于是开机进系统果然是认到网卡,但是插网线无反应。于是拆机吧,拆下来发现网卡和南桥有做动过的痕迹,先人这下可不好搞了。再看了下网线接口,不对发现问题网线接有轻微变形。迅速量了网线接口到网桥之间的信号线,果然就是这里发现有断线,找了份图纸查到RJ45_TRD3P和RJ45_TRD3N都断线了。

迅速找到过孔飞线,这也太简单L了吧。装机测试,怎么现像还是一样的。再查一下图纸吧,有发现这个有网络选择开关U129 PI3L301

量了下DOCKED为低,供电正常网桥和U129连接正常,选择开关在许多机器上都容易坏特别是DELL。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料板里找到了个PI3L301装了上去,装机插上网线开始动了上网一切正常。这机器不太好拆。没有验证换过选择开关后DOCKED这个信号是否为高。各人分析为低是正常的,但是换了选择开关确实就好了。

网友:
怎么就不整点图片呢?那对新手就跟容易理解了。

网友:
是 啊  有人  知道   的 发  下 啊

网友:
刚补发了,好像截图太大了。显示不出来。

网友:
D600主板网上100多元  很便宜 这问题二修了。我一定建议换主板 要么就买个USB网卡用。。楼主图片看不见。怪可惜

网友:
不会吧才一百多。下次修机前得先看下淘宝了,多谢提醒。这个网卡是BGA封装的。差点把它给换了。幸亏是小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