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643TU主板代换

楼主(2012-04-08):
我的HPV3643TU不慎进水,主板是965集成显卡的能否用965独立显卡的代换。它们的LCD屏接口一样吗?谢谢

网友:
能不能装上 能装上就试一下

网友:
可以的  但风扇可能要换掉

网友:
这问题直接 淘宝就能解决   搜到型号后问老板。你的是965集成的。然后想买965独立显卡的 能不能装上用不就知道。了    问问不一定非要买

网友:
一样的    就是散热器要加铜

网友:
可以的,但要仔细查看一下进水部分有无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