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液晶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LG19寸液晶
今天接到这一台LG19寸液晶插上电闪一下就灭了,心里想这个问题不大高压问题!然后就直接报价80元。客户接受了。立即拆机拆开就看到有三个电容鼓了。35V470UF心里想了一下这个钱好赚,立即就把电容换了上电问题居然不一样了它不是正常了而是完全黑屏了也不能闪一下了电源灯正常的    电容也换同样的上去的5v/12v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最好上个电源板图片,12V/5V都正常吗/黑屏能看见画面吗

楼主能说仔细点吗、、按键上的指示灯 亮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

网友:
你测试一下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高压 板也可能问题啊。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咯

网友:
高压部分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
6楼说得对..先用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先,我怀疑是 直流转交流给灯管那个变压坏了

网友:
LG灯管坏通病

网友:
也许电容焊反了

网友:
呵呵,这情况不是灯管坏了就是高压坏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你换的电容有问题,要换高频的,LG对电容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LG的对电容要求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坏了,LG南京产的灯管坏得很少的

网友:
高压板背面的6个脚的芯片坏了。

网友:
改板要把这个芯片拆了的,不然会黑也点不亮的!

网友:
换个高压包就可以了,很便宜的,2元一个。

网友:
5v 12v正常吗?

网友:
这个高压包哪里有卖2块钱的啊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不是灯管坏就是高压坏了呗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TAOBAO上应该有的 啊

网友:
找个通用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