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暗屏 求助

楼主(2012-04-08):
对于笔记本,只会做下显卡,桥,换屏,改通用高压条,电路方面一点都不懂。昨天接到一台联想R400笔记本开机暗屏,想到以前看到论坛上面讲R400暗屏是保险挂了,拆开屏亮有20V的供电,有3.3V。就是灯管不亮,屏幕是LED的,不知道LED的那端接口电压分别是多少,主板屏接口的位置几个保险和电容没有炸掉和短路,谁有图纸给我一份让我学习下。谢谢。或者帮我分析下。

网友:
都暗屏了。只用找个通用高价条。ON开启信号3.3V、主供电电压、在接个地。。灯就能亮。开启信号如果坏了 可能不多好修。但是你可以在主板接口那里找个别的开启3.3V  电压。也能用但是开机的时候先白屏。跟客户说下也不影响使用

都说了是led的屏还叫人家换高压条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有款通病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型号
很好修啊   就是保修和电容    主板接屏线接口那些附近的
慢慢查查就会查出来

人家都说了,有19主供电上去了。。。你看都不看瞎J8闹

网友:
暗屏啊,好了没

网友:
换高压吧

网友:
要仔细排查,先换一块高压板试试,或查一下灯管有无烧坏

网友:
是LED灯的,店子暂时没有那种高压条换。还没有修好,查了半天了,谁修过的给个详细点的思路好吗,我真想修好这台机子。给个图纸也可以。高压条接主板上面有个1 2 3脚20V ,下面一排有很多个3.3V。不知道哪个是开关哪个是亮度。

网友A:
请问保修是什么意思呢???、是修保险吗,保险我确定一个都没有断开,电容用万用表量没有明显的短路。请问会不会是屏接口那个8脚的MOS管坏了啊。

网友:
不会电路,应该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保修是什么意思呢???、是修保险吗,保险我确定一个都没有断开,电容用万用表量没有明显的短路。请 ...

是保险   不好意思  打错了
你查不到   要找3.3的电压    我一般在屏接屏线的接口找
屏那个接口附近  一般有标明那个供电的焊点   很容易找

网友:
就是看看  有没有人来解答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屏的问题,我开始讲错了,这个机子是LCD的屏,但是接灯管的地方时用软排线连接的。呵呵。

网友(点评):
LCD的话,就是灯管可能有问题哦。

网友:
这是LED的屏,没有高压板的

网友:
同意楼上换屏。

网友:
换屏太贵了 估计是信号没出来 或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