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2-04-08):
联想V470重装win7后独显硬件找不到了。。。双模显卡热切换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win7

网友:
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或者 系统问题 又或者BIOS设置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有些 笔记本换系统要 刷bios 笔记本换系统就是麻烦

网友:
晕哟,听说先从官网下驱动,先装集成再装独立,我下了集成的,打好后就花屏了!
郁闷。怎么独立显卡硬件都看不到了呢!
BIOS我也已经F9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