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ini的本子,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2-04-08):
用户拿来时说,看的好好的,实然全没了,用稳压电源试机,电流跑 0.5不动了,重新插一下内存,电流上来[0.9A],白屏[有点花屏的感觉,暗竖条,不明显。]外接也不显示,没有开机声音,请教路过的高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

网友:
开机都没声音 我举得不用多考虑了吧 显卡啦
HP的上网本 虚焊的多 CPU或者北桥(集成) 或者显卡(独立)
之前修过几台HP上网本虚焊的 不记得型号了
反正加焊了就OK 不过最怕是用没1个月又返修 试过一次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 hp的专利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是加焊CPU还是显卡或北桥呀??用无铅的温度还是有铅的温度加焊呀??

网友:
先最小系统法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换内存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