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150 上网本 死机重启 有时蓝屏重启

楼主(2012-04-08):
联想U150的上网本   开始客户拿来是认不到硬盘  我拍档看了下  他说压南桥有时有反应
后来我叫他加焊南桥   加焊了还是一样  我叫他重植   他拆了下来  不好植  也没这种珠
准备换个桥   后来他放假  我看了下  才知道他搞错桥了  把北桥当南桥了  晕
这机器南桥和一些网卡BGA的差不多   后来我就订了一个他拆下来的北桥  换上  可以显示了
还是之前那个故障  认不到硬盘  我就加焊了下南桥   还是不行  后来感觉桥有点烫  我又直接订了个南桥
换了上去   这下认到硬盘了   开始试可以进系统   不过时不时会死机啊  蓝屏啊  然后自动重启了
系统是重新安装的  有时用U盘启动能顺利进PE  但有时会死机   这样看来还是主板有问题
然后我发现   新换上去的南桥还是会发烫   感觉有点烫   到这里我搞不清楚原因了
望大家给点意见    看还能怎么弄?

网友:
我修过供电不稳 也出现这样状况

网友:
蓝屏重启,可能跟北桥有关

网友:
我怎么觉得和南桥有关了
他比较烫   但是也没散热片的
我就不明白南桥为什么会这么烫
南桥我也换新的了

网友:
你们怎么换桥那么容易啊?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你查一下南桥的供电,,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会不会还是南桥的问题 因为楼主 是从不认硬盘修上来的

网友:
南桥供电有问题你查一下!

网友:
你的南桥是不是小四方块那种?那种南桥是比较烫的!

网友:
上网本 U 有时候 不良 也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
U150不是上网本 只不过芯片是小封装

网友:
有人说南桥供电有问题   但是   我放久了  第一次开机   可以顺利进入系统
然后打开一部电影   看几分钟就不行了
散热   也不能怎么搞了吧?   风扇也转   CPU那也不热   就南桥热
问题他南桥原来就那样的  没散热的
所以我还是看看加焊下CPU试试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说下结果

网友:
昨晚我把  CPU加焊了一下   再试   还是不行
现在在安装系统的过程中就会死机   然后强行关机  再开   有时候会黑屏.....
不会修了

网友:
南桥没做好 或不良。。。。

网友:
在搞南桥试试看的呢,

网友:
南桥没搞好?   那我再加焊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