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电阻 能用101替换吗?··

楼主(2012-04-08):
有2个并联的680   如果去掉一个 会有影响吗?··
现在电源的问题是···有输出电压  接上主板 开不了机··
  找不到一样的电阻换    不知道101 可以不 ? 还是一定要一样的换上菜可以``

hjq
不可去掉一个,可用3个101电阻并联.

网友(点评):
两个680电阻并联后是340,怎么能用101的呢?

网友:
换个 试下吧  !

网友:
可以啊,换上试试吧

网友:
既然是电源,如果又是场管,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端的在没有680情况下,建议用3个101并联。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是不是你板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怀疑电阻问题?680是贴片电阻?68欧?

网友:
因为 680 电阻明显烧胡了···

网友:
两个电阻并联比较少见。多个电阻串并联来代换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