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航嘉HK350-55AP 250W电源,大家给点意见看看咋修

楼主(2012-04-08):
这是一个品牌机拆下的电源,有点年代的电源.电源品牌航嘉电源,型号HK350-55AP,功率250W,先上图,大家看图,手机照的,摄像头镜片有裂纹,不清晰,大家将就吧,我全部用文字给大家说明白了,外表也看不出啥,和正常的没区别.
1. 2.
3. 4.
故障现象:
1.接上220V后,电源发出刺刺声.不知道哪里发出的,试了很多次没有听出来,判断大致方位在三个大变压器附近.

2.测量PS-ON绿色线为4.9V,当短路此线后,刺刺声消失,但是测量其余线电压均为0,风扇没有转动
初步维修:
1.更换过两个主电容,更换过KA7500B,均无效
2.外部无任何痕迹,和好的电源没区别.这电源把我修郁闷了,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呀
求大家给一些方案...谢谢..还需要啥参数,我提供给大家,.谢谢..

网友:
查查12V和3.3V开关管电路看

网友:
300v的电阻不良,你找个通用图纸,再跑下线,一般都是300V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开机时机箱也发出一些像有什么东西卡住的嘎嘎声,就在电源这部分,我搞班天也搞不清楚

网友:
提供资料太少了,短接绿黑线后,测待机5V正常不?

网友A:
短接后任何输出端都是0V,紫色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任何输出端都是0V,紫色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

楼上问你紫色线是想知道待机电压是几多,工作情况怎么样(有没发热、电容鼓起,电压是稳定还是跳变的),而你有点答非所问了。 先查一下7500各脚的电压(主要是1、2、3、4、8、11、12、14、16脚)待机和短接的变化和不同,看与8、11脚相连的三极管的脚位电压,如果这二个管C极输出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测得数据也要发上来,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
检查推动管处的加速电容47~100uF50V和功率管处的4.7uF50V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再有,功率管的供电以及各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告诉大伙看。

网友:
检查10V1000微发的电容2个,10V2200微发的电容2个全部换掉。

网友:
大家注意木有,它待机时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响”。为什么木有人回答先把这副电源修好,再说其它……

网友(点评):
5楼就已经问了,但楼主没解答。没数据大家怎么去猜呀

网友:
        我觉得楼主修电源还是从基础的开始吧,先跑跑线路,看看论坛的基础帖吧。

网友:
这个电源的 R120A R110A 数字标致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正在修这样一个电源。

网友:
修ATX电源要按步骤来,不然会走弯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166-1-1.html和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604-1-1.html

网友:
电机电源。7500没病

网友B:
量开关管是否损坏,你这个航嘉象是假的,你可以拆下PFC确认,

网友(点评):
品牌机电源也用假电源,多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开关管是否损坏,你这个航嘉象是假的,你可以拆下PFC确认,

高手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哈哈我修好了一个一样的,外表看不出问题,有的主板偶尔还可以点哦~!
就是5V 紫色的电压万用表测量有5V,用示波器测有拉动成一条两厘米的线,我用的点波,(说明滤波不稳定)哈哈吧中间的两个电容6.3V的换了两个16V1000微法德就好了。现在自己在用啦~!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电源,用了8年了,现在还可以用,就是有点问题,12U电压跳动大,12.02-11.90之间跳动,电脑开的时间长点,电脑就好蓝屏重启,换个新电源就好了,电源里的电容12V.5V的大容量电容我都换过,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现在想把所有的电容全换一下看怎么样

网友:
我这也有个电源  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