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865gvi-775ll跑d1

楼主(2012-04-08):
刚开始是内存无供电,换内存供电场管之后,好了,跑d1。供电,时钟,复位,内存和pci值都打了。。加焊过cpu座。跟北桥还是一样。。。求助了。 bios刷过。论坛上下的,因为找不到官网了。。有点郁闷。。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12-4-9 09:16):
没有报警声。。。。。。。

网友(点评):
先问你,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spd 电压和系统管理总线量了吗?

网友:
索泰克的主板貌似要插显卡才能正常跑马

插过了,没有用。。。。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吗?我现在一块华硕P5KPL-AM的板子跑d3,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异常,刚刚发帖求助的。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内存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内存和北桥的问题

我今天下午有空,又拿出来修了,打了cpu到北桥的值,(装cpu的情况下)发现有一根偏小100左右。。拿掉cpu阻值恢复正常。。按书上说。只能说明CPU座连锡或北桥坏。。

网友B:
你先重做下北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重做下北桥试下

865的板子,没比要再搞修了,不值得,只想找出问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5的板子,没比要再搞修了,不值得,只想找出问题就行了、、、

如果你不把他修好   怎么知道是哪里坏了   凭空想象不出来的   在说  出现同样的故障  坏的地方  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重做北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