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老主板 8I865GME 无VCORE维修

楼主(2012-04-08):
   昨天接一技嘉老主板,型号8I865GME,故障现象为可以触发,但不亮机。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了下供电,内存 桥 总线都有电压,CPU核心电压为0.5V不正常,电源管理芯片为 5018BMTC,心想肯定是它挂了,正好有板料板上有这芯片,直接换了,触发还是一样,看来得查条件了。上基地找了下,有这板子的图纸,运气不错

查 28PIN VCC 12V正常   1PIN-6PIN VID信号有高有低 正常  11PIN EN 0V 明显不正常,看来问题出在开启信号这里, EN开启信号 VTT_PWRGD来自双运算放大器LM358

查8脚供电正常 正向输入端5PIN 有1.3V电压  反向输入端6PIN 有1.5V,看电压都有,以为358坏了,想也不想直接换了个358,结果还是一样,用万用表打了下阻值有500多,没有短路。。。{:soso__210789589299135463_1:}  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呀,要想358的7脚有高电平输出,正向输入端电压必须高于反向输入端,6PIN 1.5V肯定不正常,问题肯定出在前面2个分压电阻上面了,用风枪吹下2个分压电阻测了下,1K电阻正常,2.37K的只有1.2K了,没找到2.37K的电阻找了个2.2K的换上,开机跑码了,亮了。。。。测了下运放6PIN 1.0V电压。
     有点想不通 电阻坏了,阻值一般变大,这变小的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网友:
学习了 我还没修过 运算放大器呢。。。

网友:
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电子世界无奇不有啊

是呀,我一直以为电阻坏了,阻值都会变大

网友A:
楼主果然高明,有图纸果然是事半功倍,不过对于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我就不懂了,以前有教过,可惜没有好好学,现在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果然高明,有图纸果然是事半功倍,不过对于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我就不懂了,以前有教过,可惜没有好好学 ...

论坛里经常有这样的贴子,多看看学学慢慢就会了,我以前也不懂

网友:
电阻会变小 ,不可能吧 ,会不会是沾液体了。

网友(点评):
没有沾液体,真的变小了

网友:
修道这种故障是最有成就感的啊

网友B:
楼主有点恍惚了哦!测运放电压的第一反应就是电压不对哦~~~呵呵

网友:
分析很到位,电阻阻值变小的很少听说过

前两天我碰到一主板,有一个1K的电阻阻值成了0欧,直接短路了!真的,我当都傻了,可能是我见识少吧。论坛转了下,真有电阻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点恍惚了哦!测运放电压的第一反应就是电压不对哦~~~呵呵

是的,没仔细想,看有电压就以为正常

网友C:
1-6 脚 VID都为 0.57 0.58 0.59 之类 的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VID 是由上拉电阻上拉的,查一下上拉电压正常不,然后VID还进了IO芯片,看下是不是IO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6 脚 VID都为 0.57 0.58 0.59 之类 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放u 一直空跑着 北桥很烫  该不会挂了把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C:
我不放u 一直空跑着 北桥很烫  该不会挂了把

测下北桥供电就知道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一般很少碰见,变大一般是本身烧毁或腐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