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维修 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2-04-08):
客户描述有时能够正常开机 ,拿到我这反复开机有待机电流 但不加电。和客户谈好价格拆机检测。 以前没有修过这个机型,先用示波器看看EC  ,南桥晶振都正常,再测量 MAX1999 20脚有15。6v 感觉偏低。先上网看看大家的维修经验。这个机子应该插上电源MAX1999的第25脚 18脚分别输出+3VALW  +5VALW. 经过测量没有电压 这两个点对地没有短路。 用示波器测量插上电源瞬间有电压 ,先把MAX1999换掉故障依旧。 把目标有转移到PU10  MAX1535B. 3脚ACIN  1脚DCIN,  1脚上有15.6V电压, 3脚有1.8v
根据计算3脚经过分压电阻 应该是1.8V。 按说应该就是这里出了问题。网上也有说这个电压低造成无待机电压的。那就从这里找原因。 再看看图纸 问题应该出在Q30上用表亮D端有19V电压  S端15.7V   G脚 3.2V  。  电压明显不对P沟道的管子应该完全打开 S端电压也应该是19V才对。马上换掉。 这下电压正常了。开机正常加电了。

网友:
同意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蛮简单的隔离保护的、谢谢分享了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MAX1999 20脚有15V 偏低吧

网友: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