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维修

楼主(2012-04-08):
机器型号:联想Y450

      板号:广达KL1

  故障现象:开机到0.4电流就掉电。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有时候能点亮进系统。

      检测分析: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证明不是短路。拆开测U功电没有出来。测供电芯片条件。发现SHDN信号只有0.8V

PD3和D1板子上都是没有料的,看来时HWPG不正常造成U产生不了供电。上电测主板上的电感发现。只有1.5VSUS没有电压。造成HWPG不正常。
   测PU1的工作条件都到了

开机瞬间。高端管一点波都没有。先加焊一下PU1后正常出来1.5VSUS  .HWPG 也正常,机器顺利点亮。上硬盘进系统都正常。跑了一圈后关机。又是前面一样掉电。拆开发现还是没有1.5VSUS.  发现电路图上PU1是RT8207 实际板子上装的是TPS51116
看来两个都是一样通用的。到料板上拆了个TPS51116  换上后跑了几次机器都正常

网友:
联想Y450独显-板号广达KL2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板子不好修啊, 什么 小板 ,电源条的, 一堆。  前几天就碰到台档A2 的。  干了显卡,刷了BIOS   。  怎么都搞不好,  郁闷。

网友:
我觉得广达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信号和时序都比较明确。板子质量也好多焊几会都不掉点

网友A:
思路挺清晰的,这个板子修的时候如果是小板的问题比较麻烦,不好测量!

网友:
很不错的分板,简单明了!根据老师所讲的VCORE时有时无除了考滤上下管,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先搞电源管理芯片可能会省去很多麻烦!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偶又仔细的看了看,发现你说的次序有点问题,并且截图也不到位?有点乱!!

网友:
说的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挺清晰的,这个板子修的时候如果是小板的问题比较麻烦,不好测量!

先要焊条线

网友:
楼主Y450的板号到底是KL1还是KL2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修得也快,挺不错的!

网友B:
其实修的过程挺曲折的。就是写的简单了点

网友(2012-05-18):
非常同意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B:
其实修的过程挺曲折的。就是写的简单了点

对、、、其实发帖好多都是一带而过、真真检修的时候才难、、、故障看着简单、自己修的话好多都没有思路、、、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先加焊再换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了 学习

网友C:
这个板子修得不少都是小板上一个电容爱坏.

那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
修的真好,思路好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修得不少都是小板上一个电容爱坏.

你好,哪一个?能分享下么?我手里正好有个板子,学习下、、、

网友:
今天遇到两个Y450都是开机掉电,很快,一个两秒左右,一个一秒不到就掉电,不过两个板子都是同行的;前一个板子有时有PCIRST,有时无;后一个CPU供电有1.5V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