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 ,有3V跟5V按开机键IO能产生发往南桥的信号,就是不加电没反应

楼主(2012-04-08):
宏基ZG5 ,有3V跟5V按开机键IO能产生发往南桥的信号,就是不加电没反应,求思路跟电路图,谢谢

你还是放了它吧,清清灰,做做显卡,换换屏就行了。

网友:
你就不知道,南桥发给IO的信号有没有,晶振起振没有。最后不就做桥桥了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和发给IO的信号

网友:
刷bios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刷好了

网友:
刷 bios  用编程器刷一定要校验  要是校验失败了 一定要重刷

网友:
这个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