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惠普CQ40 Intel芯片组 0.95不显示 通病

楼主(2012-04-08):
惠普CQ40 Intel CPU Intel芯片组 英伟达显卡 加电到0.95不显示 键盘大小写灯 小键盘开关灯 闪 各大元器件发热正常 求助!!!
cpu
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修到什么通病哦,你说的通病是什么,关机拔电池,把开机键多按几下嘛。哈哈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估计你也就只能修修通病

网友:
笔记本维修5
反对楼主:

网友:
我只知道通病是屏线容易坏
同意楼主:
4.8
同意楼主:

网友:
不会看电路
同意楼主: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这款机型bios容易出问题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放下电 试下
同意楼主:
5.0
笔记本维修5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三楼的刷下BIOS吧,不过版本一定要找对,一定要对应着版号找!另外这个机器的通病好像也是有是屏线!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BIOS坏的多,BIOS版本有1.0/1.1/1.2/1.3,是要看料号的.就是两台CQ40的机器可能料号不一样,刷错了没显.

网友:
通病就是刷BIOS,还有个通病就接屏不显示,外界正常

网友:
我是新手,如何找版号,谢谢

网友:
像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先动动内存

网友:
bios刷个试试吧 intel得架构 不爱虚汗北桥 要么就坏一般不虚焊

网友:
不要什么机器都找通病!!哪里有这么多通病。
刷BIOS,看电流等等一系列诊断措施。不拘泥于什么通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意楼主:
3.3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子技术员
有见底。

网友:
RST有吗,显卡什么心片

网友:
搜索下有很多

网友:
换个北桥吧,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啊 加热下看看

网友:
刷个BIOS 吧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一般跑到0.98那样一般都会是BIOS出错,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我刷了也没用啊

网友:
修的比较多的还是屏线断的

网友:
INTER没这么爱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5789-1-1.html

学习了,谢了

网友:
也可能是北桥虚焊哦,先用风枪吹下,看电流能上去不,再不行刷bios

网友:
刷点分下载  谢谢  !!!!
本文

网友:
这个桥 我修得多

网友:
这款做桥好像没有用,一定要重新植株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不是什么故障都是通病的。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看,不行就刷下BIOS(刷完后最好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

网友:
解决了就出来冒个泡

网友:
BIOS跟北桥

网友:
CQ40近排修几台了,有尘散热器堵塞。都是显卡,加焊显卡立竿见影.还要处理好散热问题。

网友:
拔电池 擦内存基本能好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在干桥~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CQ40的通病不是屏易坏吗?0.95试加焊下显卡。

网友:
我遇到一台CQ40的机器,玩游戏死机,最后没有搞定,很奇怪。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呀。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安维修思路跑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的建议也是刷BIOS

网友:
对BIOS很容易坏

网友:
屏线也很容易坏

网友:
INTEL的电流到0.9估计 内存都没过吧。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通病干啥还有发帖问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