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简三温区BGA设计成功,求助...

楼主(2012-04-08):
用一个光波炉或电陶炉加电子温控再加上热风枪,就能实现三温区了,还能用它植珠.我求助的目的不是为三温区,而是为做个全新的不用热风枪的BGA,只用一个电陶炉来实现下二温区式的BGA,用它同样可以植珠,除去热风枪后,成本更低,更美观.制作更简单,更不易爆桥了.
要实用好用,需要经验,特向大家求助 :

     1.三温区取芯片时,各区温度各是多少?

     2.有那些方法可使主板不易变形,和起泡?

     3.植洙时芯片能承受的安全温度是多少?

望有BGA使用经验的朋友帮助解答.(包括锡炉做BGA等另类经验同样需要)

补充内容 (2012-4-9 19:36):
三温原理图在下面,供爱好者参考,因绝世牛B的超简加超级BGA快要成功了,它的制作成本,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所以本人不再制作此三温BGA了.

补充内容 (2012-4-11 19:29):
此三温有问题,铝块预热太慢,大家不用试了.失败.

hjq
你这个还是2温区的哦。

网友:
理论上讲预热温度比焊料温度低10左右为佳,实际使用有低50度以上的,焊接区的最高温度比焊料温度高10度以上(维持30~60秒)。比如217度的无铅,预热温度在207度,焊接温度在230度。实际预热有采用150度的,170度的,甚至也有110度的。

网友:
张老我的预热才100度。。3温机器!

网友:
上个三温区原理图,看是否大家能看明白,电磁炉只是摆样不得使用.现我的光波炉还是散件,当地无人卖光波炉,只能自己造了.还差个电子温控.  把桥放在散热器上就能植珠了,,原理同下.

补充内容 (2012-4-11 19:41):
铝块预热太慢,此法行不通,失败,不用再试了.得另想办法.

网友:
散热器钻孔放温控探头,用温控去控制光波炉,新做只需用温控调,预热与桥加热的温差一次,以后就不用再调了.

大家未看明白,那P4散热块就是三温区,用它加热北桥.

风枪一温区(上加热)   空高的为二温区  (下预热)   散热块为三温区(直接接触主板,加热北桥)

网友:
哪来的三区?好像只有预热和下加热,上面说不用风枪,那用什么加热?

网友(点评):
见图1. 风枪加预热加下加热是三温区,图1就是三区图,我想要做的只有预热和下加热,目的是降低成本,美观和不爆桥.好用.

网友:
再上一图,讲此机的三温原理.

光波炉(配电子温控)      +     风枪    +    P4散热块(改尺寸)

网友A:
两个疑问:
1.P4的散热器遮挡了下面的热源,整个下加热与主板的距离是一定的,你是靠通过检测第三温区的温度来控制下加热吗?如果这样,下加热即第二温区与第三温区的温差不是很大吗?
2.下加热与第三温区都是光波或加热辐射加热,而第一温区为风枪加热,你怎么控制上、下加热的曲线基本同步?

我试过,你这种方案,上加热为风枪,下加热及第三温区为红外,主板变形比较明显。尤其是台式机的大板。
期待的你改良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疑问:
1.P4的散热器遮挡了下面的热源,整个下加热与主板的距离是一定的,你是靠通过检测第三温区的 ...

中间部位上下用不同加热方式是很难同步的(传导方式不同的原因),这个和你的看法一样。可以都用热风,但也可以都用红外。都用热风的实例已经不少,就不说了。都用红外的话有点特殊问题:上下采用同一功率发热器肯定难于同步(热气上升是主因,下面预热辅助也会影响),一定要上加热功率大,下加热功率小,估计要差一倍以上,具体需要通过试验选定。

P4散热器这个结构是个非常有疑问的设计。

网友:
铝块加热太慢了,已失败,我再想其它办法,此法不用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大家都说三区预热100-170均行,我设想的,是完全可调温差的,再上一图说原理.

同意张老的意见 !
P4散热器的热传导用于第三温区,基本上行不通。
这个跟张老以前在其它帖了中说的内部空的反射筒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如 改成筒柱形,根据热辐射原理,可以调节第三温区的温度比第二温区高。从而实现三温区可控制。

网友(点评):
刚试,确有问题,铝块加热太慢了,是行不通,要另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