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916 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2-04-08):
内接开机的时候屏闪一下,然后不显示, 外接的话一切正常, 屏供电 5V 3V 数据都有.求思路

网友:
是 不是 屏暗啊 仔细看下  如果 是屏暗可能是灯管坏了   换 个 就行

网友:
最好先换个 屏试下  看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下屏供电

查过了 正常

网友:
发了个一样的新屏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屏灯管不能换 无高压条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