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不能链接有密码的路由器----求救求救求救求救

楼主(2012-04-08):
tenda w311mi 无线网卡问题 路由器设置密码他就不能链接,而且连接的时候显示是72M的速度,可是我的是150M的网卡,本本和路由器挨着呢,这个网卡在别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惟有这台笔记本不行,这个本本是老机器P4的USB是1.1的 ,但是路由器不设置密码这台本本就可以用连接上路由器,这是怎么回事,重新装过系统,换个版本,刷过BIOS USB1.1的电压也不欠,接移动硬盘问题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共3个USB口都一样 求救

网友:
上网账号和密码是否正确?IP地址以及TCP/IP设置选择自动试试看。

网友:
既然不加密就能连接,说明网卡和路由器基本上没问题,能出问题的就是加密的密码了,路由器换加密模式试试,至于连接速度72M,这和路由器和网卡都有关,如果路由器是54M的,你的连接速度只有54M,两个设备任何一个是低速的,连接速度就以低速的为准。路由器是千兆的,但是网卡是百兆的,那速度也只有百兆,典型的木桶原理短板效应 。

网友:
密码正确,手动IP也不行

网友:
你说的有点儿靠谱了,可是不能改路由器,路由器在别人哪儿也不能去动去,那多人都用,后来把电脑无线网卡的解密类型改了就OK了,一供两种,路由器是随机选择的,可是这老电脑不会自动切换类型,只能手动更改,只要是上不去了,改成另一种就OK了。

网友:
这就是兼容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