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8G U盘 为什么量产不成功,一直显示错误28?

楼主(2012-04-08):
金士顿 SSS6691 的
最后快完成了,量产老是提示ERROR 28?困扰啊!!!
U盘

网友:
100%假的。鉴定完毕

网友:
把U盘图片带上啊

网友:
不要用普通模式,用黑片模式就好了哇~!

网友:
还是群联的好做!

网友:
chipgenius显示什么信息?用的什么量产软件?

网友:
U盘是真货吗?chipgenius显示什么?发些图片上来.

网友:
假的太多了,没办法

网友(2012-10-28):
我的现在 也是 ,郁闷啊

网友:
拆开u盘 看 驱动芯片 的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